一个链条,两个机械用不同步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7-04-03):
一个链条两个机械用不同步是什么原理。

网友:
云山雾罩 不知所云

网友:
链轮同步精度达到没?

网友:
双切齿链轮?

网友: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说,同的根链条,带动的二个机械结构,出现了不同路的情况。
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二条途径:一换成同步带传动;第二种方法是在传动路径上适当加上同步过渡链轮。

网友(点评):
大侠正解;

网友:
两个链轮齿数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