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选了气缸之后咋选电磁阀?

楼主(2017-04-03):
如题,本人选择了气缸CXSM20-50A(内置磁环)之后,对于相应的电磁阀该怎么选择?这个气缸是只有一个供气口吗?那么到底应该选择几位几通的电磁阀呢?
求助求助

网友:
首先CXSM是SMC的一款双轴气缸,而且是气复动型的,也就是说它有两个进气孔,所以选择电磁阀需要选择五通的电磁阀,如果仅仅需要来回动作而没别的特殊要求,可以选择两位的,也就是说选择两位五通电磁阀;第二你的气缸是20的缸径50的行程,根据缸径和行程就可以选择阀的大小,比如你这款可以选择SMC SY5系的电磁阀或者亚德客4V100系列或者其他品牌;最后看你控制要求,控制电压要多大(DC24V或者AC220V是最常用的),要双线圈还是单线圈:双线圈需要两个信号控制气缸的伸出和缩回,单线圈只需要一个信号,通过信号的得与失来控制气缸伸出缩回,两种的区别在应用中的实际意义在于断电后气缸的状态是怎样的,断电后双线圈电磁阀控制的气缸会保持断电前的状态,而单线圈控制的气缸断电后会回到电磁阀失电状态。

网友:
两位五通的电磁阀就可以,单电控就可以。

网友(2017-05-17):
二位五通

网友:
到卖气缸的地方就给你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