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床加工42mm大孔问题

楼主(2017-04-03):
小弟是做模具的,经常遇到42mm的孔要加工(两块顶针板上的撑头孔,遇到最厚的有60mm)。我现在是这样加工的:20mm钻头钻穿,32mm沉头刀加大,再用42mm的加大。。

现在不仅费时,还费力。。所以来请教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加工方法(加工材料:王牌料)。

线割成本太高,老板不给。淘宝上看见有开孔器,但是最多能加工25mm厚的

网友A:
可以用12的加长铣刀不管中心,锣空外圈。这样效率至少50%

网友B:
我不懂模具,但我还想提出一个办法,就是能否预先做出较大的孔,然后立铣床直接钻出来

网友(点评):
模具不是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懂模具,但我还想提出一个办法,就是能否预先做出较大的孔,然后立铣床直接钻出来

不能,定料回来都是一整块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12的加长铣刀不管中心,锣空外圈。这样效率至少50%

不是数控啊,是数控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定料回来都是一整块板的

那就按1楼老师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按1楼老师去做

非数控铣床==手动铣圆很难的

网友C:
做一个镗头,直接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镗头,直接镗

镗的话,更慢吧。。

网友D:
直接上钻床,先钻后铰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钻床,先钻后铰孔如何?

什么钻可以直接钻40mm以上的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钻可以直接钻40mm以上的孔

当然不能一步钻到40,要有预孔分步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不能一步钻到40,要有预孔分步钻的。

那和我前面说的也差不多啊,钻20,32加大,42加大

网友E:
除了楼主的方法 还真没啥好招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楼主的方法 还真没啥好招儿

效率太慢了

网友F:
用50立钻先钻到41直径  再精镗孔,要是没有这个设备就慢慢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50立钻先钻到41直径  再精镗孔,要是没有这个设备就慢慢干吧

用什么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镗的话,更慢吧。。

是慢些,我想控制尺寸、表面光洁度等要好些,省了一次换刀

网友G:
用回转工作台,铣刀不必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回转工作台,铣刀不必那么大

夹不了那么大的工件吧!约300mm*600mm

而且不是一个孔,那么长在铣床上是转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不了那么大的工件吧!约300mm*600mm

而且不是一个孔,那么长在铣床上是转不了的

提议改成矩形孔

网友H:
楼主要做的是沉头孔么?有多少量?有什么机床?
楼主之前的做法:20扩到32再扩到42是没效率的,楼主在扩孔时钻头跳不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要做的是沉头孔么?有多少量?有什么机床?
楼主之前的做法:20扩到32再扩到42是没效率的,楼主在扩孔 ...

不是沉头孔,是通孔。

一套模具多的有10个孔,厂里能加工孔的只有铣床了,数控是没有的。。

20扩到42用的是铣刀,不是钻头

网友I:
为什么不用钻头扩孔,铣床最大钻头能钻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不用钻头扩孔,铣床最大钻头能钻多大

钻头一开始只能钻20左右的,再大就难钻了。

我们都是用铣刀扩孔,我不知道钻头扩孔有没有铣刀快,,

网友I:
引用 楼主:
钻头一开始只能钻20左右的,再大就难钻了。

我们都是用铣刀扩孔,我不知道钻头扩孔有没有铣刀快,,

我们基本用钻头扩的,铣刀进给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基本用钻头扩的,铣刀进给快不了

好,下次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和我前面说的也差不多啊,钻20,32加大,42加大

普通机床加工的话钻床要比铣床效率高吧。

网友H:
楼主还是用钻头扩吧,先打一个15~20的小孔,就直接用42的钻头扩,中间32的一道直接省掉,不然会更费时间。
铣床装钻头,钻柄要稍微改一下,

网友:
刀片钻应该两次就可以钻出来吧

网友J:
直接钻到40左右然后用镗刀镗一下定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镗的话,更慢吧。。

以前做过差不多大小的镗刀,一般速度是355转进给0.1,速度还可以,

网友:
基本都是小到大,就是镗也要阶梯性加工

网友:
钻床两把钻头搞定,不过位置和孔壁要求低的

网友K:
U钻直接加工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钻到40左右然后用镗刀镗一下定位置

40的钻头直接钻?开玩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还是用钻头扩吧,先打一个15~20的小孔,就直接用42的钻头扩,中间32的一道直接省掉,不然会更费时间。
...

下次我用钻头扩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U钻直接加工出来就行了

非加工中心,并且没有内冷系统。。

网友L:
引用 楼主:
非加工中心,并且没有内冷系统。。

我的Z3050摇臂钻磨好刀 55的孔直接钻出来  材料铸钢 厚度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Z3050摇臂钻磨好刀 55的孔直接钻出来  材料铸钢 厚度50MM

请问用的什么刀?U钻?

网友L:
引用 楼主:
请问用的什么刀?U钻?

我只能说你加工的水平有限,U钻的结构不适合摇臂钻使用的,普通摇臂钻精度不高对好刀来,白钢钻头直径55MM一次钻通。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只能说你加工的水平有限,U钻的结构不适合摇臂钻使用的,普通摇臂钻精度不高对好刀来,白钢钻头直径55M ...
我加工水平确实一般,刚来不久
你加工一个孔用了多久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了多久呢?

转速打个50左右   大概15分钟一个孔  一个班磨两次钻头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L:
转速打个50左右   大概15分钟一个孔  一个班磨两次钻头足以

如果除去换刀的时间,和我钻一个孔的时间差不多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如果除去换刀的时间,和我钻一个孔的时间差不多啊

我这个是55MM的看清楚了,如果是你那个40多的不会超过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这个是55MM的看清楚了,如果是你那个40多的不会超过10分钟

厚50mm20钻头钻穿约3分钟

32铣刀约3分钟
42铣刀约3分钟

只要冷却够,转速我都开560

网友(点评):
你的方法也是很多经验积累下来才形成的。估计做模具的利润高,所以用铣刀。铣刀的使用成本应该要比钻头高。

网友M:
有没有一体的刀具,底下是30的,然后35,然后40,这样阶梯的,一次进给完事。

网友(点评):
那种装刀片的拉刀,可以改成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没有一体的刀具,底下是30的,然后35,然后40,这样阶梯的,一次进给完事。

有阶梯钻,但是那么厚应该搞不定

网友N:
当年我们40cr的材料,45直径深100钻床都是一钻下的。你立铣床只要足够大

网友O:
用38的钻头直接钻,然后用阶梯蹚刀,一步扩到42

网友O:
再说了,你们做模具的,快走丝割几个孔,成本能贵到哪里?最多浪费一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N:
当年我们40cr的材料,45直径深100钻床都是一钻下的。你立铣床只要足够大

等下次再做这个孔,我买42钻头磨成群钻试试,看效率有没有之前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38的钻头直接钻,然后用阶梯蹚刀,一步扩到42

嗯,下次我试试用大钻头,我看厂里没有大钻头,所以就没试过,下次买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O:
再说了,你们做模具的,快走丝割几个孔,成本能贵到哪里?最多浪费一点时间

呵呵,垃圾模胚的顶针板,和模框是对不上中心的,如果拿去线割又要多一道工序,把模框和顶针板翻过来校平分中,然后再把顶针板锣得和模框同心。

大模的话,又要忙好久

另外,厂里已经闲了大半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12的加长铣刀不管中心,锣空外圈。这样效率至少50%

大侠这样如果锣穿了中间的料会卡到把刀搞坏把?

网友(点评):
知道了就不是问题了。 工步处理好。

网友:
下料的时候先画好全部位置,用磁力钻钻个孔,然后留点量割出孔来,最后镗一刀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楼主还是用钻头扩吧,先打一个15~20的小孔,就直接用42的钻头扩,中间32的一道直接省掉,不然会更费时间。
...

预孔跳大了,费刀

网友:
引用 网友P:
预孔跳大了,费刀

钻头扩孔,如果引孔打小了,后面扩孔效率低;如果引孔打大了,引孔效率低,而且扩孔钻头容易跳。扩42的孔,打15到20的孔是比较合理的,
如果是用铣也扩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的钻头直接钻?开玩笑吧

我们干过直接钻90的,不过那是用的定制道具,钻镗复合刀具

网友Q:
如果公司允许买一到两把镗刀,如果42经常用到,就调好不动,一把大吃刀开粗,一把精加工(如果精度有要求);
 如果资金紧张也可以设计镗刀,线割加工槽用车刀做刀具   也嗯好用
  镗刀的加工效率也是很高的,比你铣削加工效率高的、

楼主(2017-06-05):
引用 网友Q:
如果公司允许买一到两把镗刀,如果42经常用到,就调好不动,一把大吃刀开粗,一把精加工(如果精度有要求 ...

谢谢,不过我已经找到合适的办法了。

网友:
42不大,60以上的可以直接,小钻头踩一个孔,然后用铣刀圆周分孔直接踩出来,再镗两刀就完事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数控铣,铣孔的操作,效率高很多

网友:
U钻,直接钻41直径,

网友:
U钻或用玉米铣刀螺旋铣,效率高,省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