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带轮里花键槽老磨损?

楼主(2017-04-03):
带轮是ht200,轴是45号钢,调质处理,表面淬火。可是花键老是坏。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事实说明满负荷工作状态。改进设计。带轮改成HT150轮缘与HT200外缘组合的结构形式,只样只更换带轮芯子部分就可了。以保护主轴、节约带轮。

网友B:
负荷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说明满负荷工作状态。改进设计。带轮改成HT150轮缘与HT200外缘组合的结构形式,只样只更换带轮芯子部分 ...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荷运转

谢谢!

网友:
没有进行强度校核 经验设计(多少有点儿瞎蒙?)的结果

网友:
确实是负荷运转

网友:
这也太浪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以后常交流 呵呵 我也是干机械的

网友C:
带轮改成锥套连接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轮改成锥套连接方式

赞同

网友:
间隙高频磨损,很快就坏掉。轴不用花键,用光轴、锥套结构,设计个非标盖帽加弹簧销,绝对结实可靠。

网友(2017-05-22):
键槽的间隙精度不够吧,然后是负荷问题,还有开机习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常交流 呵呵 我也是干机械的

谢谢,我有时忙,不常来

网友:
精度要高,配合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