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位移补偿

楼主(2017-04-03):
求教如何运用好法那科热位移功能?

网友A:
需要经过多次温度测量和调试,保证机床和室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温度,热补偿做相应的调整,然后设置机床参数,很麻烦的,以前看过一个台湾人做热补偿调整,但是前提是你这个机床带热补偿功能

网友:
一般带热补偿的机床不多吧,尤其是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经过多次温度测量和调试,保证机床和室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温度,热补偿做相应的调整,然后设置机床参数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们用的是发那科Oi系统,批量加工铝材,精度控制在+/-0.03.,受刀具和主轴丝杠温度影响精度很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