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零件发黑容易生锈怎么破?

楼主(2017-04-03):
45钢零件发黑容易生锈怎么破?因为安装精度较高,喷粉喷漆后再安装肯定是不能考虑了的。求高招!

网友A:
首先,看看是不是真的45#, 不会是人家用的Q235(A3)吧
其次,精配合面如内孔精加工后别处理,喷防锈剂,短轴也可以这样
长轴一般发黑,磷化如果防锈效果都不好,那你考虑换材料吧

网友:
电镀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事先留些量,或镀完后磨。

网友:
安装面用铜刮掉锈迹

网友:
2#回答很专业

网友:
是常温发黑还是传统发黑工艺?发黑后的零件有没有做盐雾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看是不是真的45#, 不会是人家用的Q235(A3)吧
其次,精配合面如内孔精加工后别处理,喷防锈剂, ...

1.有什么好方法识别45钢和A3钢?
2.有什么材料可以推荐?
谢谢!

网友(点评):
上砂轮打一下火花,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有什么好方法识别45钢和A3钢?
2.有什么材料可以推荐?
谢谢!

普通人也分不出来钢材之间的区别,要分,你可以百度材料推荐得看工况,如果是轴,你就看机械设计手册上第五篇(成大先版)

网友:
发黑要煮封闭

网友:
发黑确实防锈不是太好,而且还是国内的工艺
1,推荐做QPQ处理
2,做其他表面处理,加工留出余量,表面处理后将配合面磨到尺,上油

网友:
钢铁件的发黑层,是一层极薄的氧化膜,其除了有纯黑色的外观,还具有一定的防护能力,所谓“一定”,是同采用的氧化工艺本身和执行工艺规范的优劣有关。特别是氧化后必须在肥皂水中进行皂化处理,最后还要在pH值为中性的热油中进行一浸油处理后用中性包装纸包装,通过这两道操作,可不发黑膜表面形成一层防锈,以大大提高发黑膜的防锈能力。如果没有经过此两项操作(前者称垫充处理,后者为浸油处理),仅凭黑化本身是经不住考验的。特别是在潮湿、空气不流通、空气中含酸性的环境中,是会很快就出现锈蚀状况的。

网友(点评):
关键是小厂还没经过煮盐,都是淘宝直接买的发黑药水,泡几分钟捞出来的

网友:
低温镀黑铬

网友(点评):
防锈能力还可以

网友:
磷化发黑还是可以的,你的环境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