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小问题看设计人员是否专业

楼主(2017-04-04):
前段时间,把导轨和安装板交给部门领导审核的时候,他说配合面怎么只做了一边的,两边都加上。我顿时无语,让他去车间看了下其他部门做过的类似的结构,他开始支支吾吾地说咱们就要做成两面配合的,这样精度高,要不然就做成两面都不配合的,做成自由公差。我争了几次没用,最终按照自由公差的发给机加了。后来,和他外甥讨论类似问题的时候也让我做成两面配合的,只好给他科普了下机械设计的这个常识,好在他“恍然大悟”了。他们舅甥俩都是初中毕业,高中没读。这以后,这个问题就成了我检验一个人是不是科班毕业的了。都说大学没用,但是大学教给我们的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可能是没读过大学的人一辈子都顿悟不了的。谨以此应对那些说读大学无用的哥们

网友A:
楼主下结论前可先看看THK和上银的直线导轨安装方式,然后在看看自己说的对不对。见过两侧没配合,单侧配合,两侧配合的,场合不同,要求精度不一样,无所谓对错,根据要求选择正确选择自己的配合方式就好。

网友(点评):
是的,大侠正解

网友(点评):
一条导轨两侧都配合?我还没见过,一般导轨只有一个侧面有配合精度

网友:
对于机械爱好者楼主不能一概以这种方式评价,他们有他们的长处。

网友(点评):
想当然的机械爱好者当你领导你有何感想

网友:
描述不清晰,是一条导轨的两个侧边做定位还是两条导轨的两边?

网友(点评):
领导要求两条导轨都是两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结论前可先看看THK和上银的直线导轨安装方式,然后在看看自己说的对不对。见过两侧没配合,单侧配合 ...

工况中等,如果不加定位边的话现场装配得调试好几次,不然油缸别劲。如果做成两个配合面,考虑到累积误差和成本的话是不是需要用到精度特别高的应用环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况中等,如果不加定位边的话现场装配得调试好几次,不然油缸别劲。如果做成两个配合面,考虑到累积误差 ...

精度一般的话我会采用单边限位,另一边是从动端,一般滑动一边装配,基本都能满足要求,不存在憋住的现象。如果有,那就是安装导轨的师傅技术不到家,打个表看看到底是哪个位置出现了问题。

网友:
一,同一个人读书越多肯定真好。
二,评价机械功力,不比其它那么简单。主要看过程中是否出得了那种恰到好处的“神形”。

网友(点评):
在我加入这个部门之前,据说这个领导要求轴孔的加工误差都按±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一般的话我会采用单边限位,另一边是从动端,一般滑动一边装配,基本都能满足要求,不存在憋住的现象 ...

你对导轨了解的挺透彻。我们这款设备是领导老东家产品的山寨版,原先不带定位边,他估计是想改进,按他想法要两条导轨的各个安装边都定位才算合格。我们这边一般是按照两条导轨一个定位边的做法,别的部门安装打表,领导带过来的这批装配就没打表的概念

网友B:
想听听楼主从“科班”的角度对这个“常识”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听听楼主从“科班”的角度对这个“常识”的分析。

你觉得两个相配合的件在一个方向上有几个配合面

网友:
各种配合都有的。两面的也有,需要可调节的结构。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两条导轨两个配合边吧

网友C:
虽然我个人也不喜欢外行领导内行的工作模式。但就楼主这种情况而言,我感觉还是根据实际工况分析比较好。

网友:
新手上路,不明觉厉。。。。

网友:
科班毕业确实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没经过系统学习的设计人员不一定就不行,所以,很多时候经验也可以弥补一些短缺

网友(点评):
科班可以比喻成地基。地基不牢甚至没有地基,房子总归不稳

网友D:
最近直线导轨滑块涨价涨的厉害 不知道有啥好结构可以替代?

网友(点评):
直线光轴的涨了吗,再不行就线性模组。其他我知道的也就自己加工了吧

网友:
建立在一定理论基础之上的经验才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网友(点评):
是滴。很多没有系统学过机械的人(哪怕我们学过的)只能算是管中窥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个人也不喜欢外行领导内行的工作模式。但就楼主这种情况而言,我感觉还是根据实际工况分析比较好。

这个领导不能算是外行,也有十几年的行业经验了。应该是以前接触的人的层次的关系,知识结构重实践而轻理论,觉得能用个把制图软件就很高端了,没有把产品做透做精的概念

网友:
这是机械设计中的什么知识点,希望有人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直线导轨滑块涨价涨的厉害 不知道有啥好结构可以替代?

线性模组涨的厉害 直线光轴应该也涨了 自己加工精度跟不上 想用轴承之类代替 但是稳定性不好

网友:
一条导轨两侧都配合也是有用的,只是要求加工精度更高。

网友(点评):
从机械设计来看是不建议这么做的,你当老板也不希望有成本浪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