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形钣金件(数控折弯)内廓尺寸现在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2017-04-04):
基本尺寸150,怎么很多钣金供应商都说 公差正负0.2都很难,  如果要求工人很仔细的做可以做到么?

网友:
这个精度是用来干嘛的呢?

网友:
是角度么??

网友:
两道弯,+/-0.2的公差应该没有问题,前提展开料尺寸正确的话。

网友:
这个精度折弯是做不出来的,因为会有反弹,但冲压模具可以保证

网友:
正负0.2基本是一般的数控折弯机精度的极限。主要还是要看折弯工件大小,折弯的顺序,U型弯如果折两边,最后积累误差都在中间内轮廓上,那么0.2就很难保证。

楼主(2017-05-09):
U形件用冲压模尺寸公差可到多少?
http://www.cmiw.cn/thread-485397-1-1.html

大家好, 可以看下我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