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平台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7-04-04):
图中黄色的那个线就是焊接时要搭的那根线,是连焊机电源主机的。

整个平台我是用福马轮支撑的。

电控柜是固定在架子上的。

我在想,这种方式,焊接的时候,通过的电流,对电控柜,对步进电机,对伺服电机和操作人员有什么影响?
我该如何处理

网友:
焊接平台应该安装防护罩,既防护操作者本身,又可以保护其他人眼睛不会灼伤

网友A:
最好不用这样弄,电气很容易烧坏

网友B:
你这是焊枪的接地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焊枪的接地线吧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用这样弄,电气很容易烧坏

那该怎么弄

网友:
电气箱与焊机离的太近对于步进电机会有干扰的

网友C:
楼主这是做非标焊机吗,看结构还是不错得;我们这边做的设备都会把电控箱与焊接单独出来,做一个工作站放置,你综合一体只有省空间的好处,但产生的风险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做非标焊机吗,看结构还是不错得;我们这边做的设备都会把电控箱与焊接单独出来,做一个工作站放置 ...

请教一个,你们是哪个和哪个是分开的

电控箱是放在地面上,独立出来的?
焊接工作台也是独立开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做非标焊机吗,看结构还是不错得;我们这边做的设备都会把电控箱与焊接单独出来,做一个工作站放置 ...

推荐我一下,焊接用的运动控制器和操作系统吧

楼主:
大佬们支持我一下啊

楼主(2017-06-14):
还是我自己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