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的活塞杆位移是什么?

楼主(2017-04-04):
气缸的活塞杆位移是什么?对应用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气缸生成的时候活塞杆的位置,

网友(点评):
正解,就是模型上,活塞要放在什么位置

网友:
等同于行程——应该是

网友:
翻译偏差

网友(点评):
这个位移就是行程;

网友:
这是选型后,确定你实际行程的起始和终止点。也就是给二头到缸盖内端面,分别留出多少大的距离。
如一个行程100的缸,你给30-80,那么一头有30不到底,另一头有100-80=20不到底。

网友:
这个位移就是行程;楼主选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气缸?

网友:
应该是缸的行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