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定量下料

楼主(2017-04-04):
螺旋定量下料装置,伺服电机与螺杆之间需要齿轮或者同步带传动吗、还是二者直接连接

网友A:
简单一条扭矩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条扭矩够不?

敢问大神能不能说清楚点,学渣一枚,,真的不懂

网友(点评):
齿轮或者同步带传动可以依靠减速传动增加扭矩。

网友:
同步带轮或联轴器都是可以联接的,这种方式如果实体你没看过,网上图片上也很多

楼主:
谢谢解答,不知道大神有它们的装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