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过滤棉的张力

楼主(2017-04-04):
求问各位大神,有人知道3mm的空气过滤棉(初效过滤棉)的张力是多少吗?
顺便求其他相关的数据,急求!
百度找不到QAQ

楼主:
材料是无纺布的~

网友A:
密度逐级加高的合成纤维滤料,经济实用,初阻力低,容尘量高,有弹性,安全环保,使用方便,该系列产品主要用于净化系统的预过滤,是空气净化过滤中最常用,使用最普遍的过滤材料,以过滤大气中的≥5μm颗粒灰尘和悬浮物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度逐级加高的合成纤维滤料,经济实用,初阻力低,容尘量高,有弹性,安全环保,使用方便,该系列产品主要 ...

因为要队该种材料进行冲裁,所以想请问这种材料的张力是怎么样的?

网友B:
你这个张力是材料的弹力吧??

网友C:
你这情况的数据,极可能要自己做小样后试验取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张力是材料的弹力吧??

诶?貌似是的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情况的数据,极可能要自己做小样后试验取得。

我现在的话没这个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张力是材料的弹力吧??

可是还是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