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个轴承工艺指导

楼主(2017-04-04):
我想了解下 调心滚子轴承22232K  C4游隙的,我们用在重载荷 高速的振动设备上,我想问下安装工艺有没有,锁紧螺母应该怎么安装,锁紧螺母的扭力应该达到多少,游隙应该控制多少才合适,因为我安装了好多台设备,油温依然过高,我们安装好的径向游隙是0.15,锁紧螺母用风炮打的力量很大,是不是安装方法不对,谢谢 在线等

网友A:
1,锥面大端轴承内圈与轴肩间要有调整垫,调整量可根据径向游隙确定。
2,具体还是要看你工况和主轴结构图的。
3,最后油温高可以考虑强制冷却。
4,还有你这安装好的径向游隙是0.15,有些大了,国产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锥面大端轴承内圈与轴肩间要有调整垫,调整量可根据径向游隙确定。
2,具体还是要看你工况和主轴结构图 ...

我们用的轴承是C4游隙的呀,安装后极限游隙也就0.15把,我们的设备不能装制冷的,高振动设备,别人公司的设备都是很好的,我们的设备不知道哪个细节没控制好

网友B:
调心滚子轴承22232K,C4径向游隙,0.23~0.3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心滚子轴承22232K,C4径向游隙,0.23~0.30mm。

恩恩这个知道  我们装配好是0.15,就是不知道这个游隙是不是有弊端,我看过斯凯孚的轴承安装的说明说的,重载荷、高速或外热条件下内圈和外圈之间温差大时,在安装后最好有很大的内部游隙。 在上述情况下,应使用径向内部游隙大于普通级(C3 C4)的轴承,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应采用游隙降低的最高值。我们上次试过安装松点但是感觉内圈在跟转,很伤

网友(2017-06-07):
锁紧力有要求的,查手册确定。螺母锁紧力是可以计算的。轴向游隙和径向游隙都需控制,不同工况下具体值需查官方的手册。

网友:
先看8#然后是7#,检查7#左上图,a,b,c分别是左右下游隙。主要词是“压入量”。

网友(点评):
重写工艺

网友(点评):
应当是“重写装配工艺”!

网友:
也是个不常来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