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图示产品切口如何高效加工

楼主(2017-04-04):
如题:产品直径3200mm左右,弧度120度,上面需要加工均布或不均布的切口(贯穿),材料为铝合金(多为防锈铝),厚度1.5~2mm,如图1、2、3。传统加工方法:板材折弯,滚弯,切口冲切(模具,先一面冲切,再进行另一面冲切),切口精度高,但效率低。请问各位要想提高加工效率,有什么先进的加工方法吗?

网友:
个人认为已经最好的方法了,能提升的不过是最后冲切的地方,如果一次冲,需要很复杂的模具。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试试先带缺口落料,在折弯滚弯,由于有缺口,滚弯变形会不一致,事先留出缺口地方的余量,但肯定比后冲切的精度低。

网友:
激光割后再钣金,不知行不

网友(点评):
切割后再钣金好像容易走形

网友:
如二楼所言,如果要求不高,可以在下料时冲出缺口,预留滚弯变形余量,但是尺寸精度肯定不如后冲的。

网友:
先冲切再折弯滚弯,变形大,切口精度低

网友:
在工艺流程不变最后一道工序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批量大水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批量大水刀

批量挺大的,一年一万根左右,能推荐一家做水刀的吗

网友(点评):
能做这类设备的,应该都行吧。

网友:
激光切啊

网友:
在冲切上下些功夫

网友(2017-05-11):
引用 网友B:
批量挺大的,一年一万根左右,能推荐一家做水刀的吗

在展会咨询过几家做水割的,他们都觉得一次水割贯穿缺口难度大,原因是厚度越大水流越分散

网友: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激光或水刀的切割效率都很高。

网友:
可以开模

网友:
下料条 冲缺口及孔 在 辊压 滚弯 成型,一条线高效率

网友(2018-02-26):
能允许焊接吗?

网友:
可以试下先激光切割,把切口槽都加工出来,再折弯,最后滚弯。至于是否会变形,要看材料厚以及滚弯人为造成。也可以用水割落料。
应该可行的。

网友(2020-05-20):
先成弧形在激光割

网友(2023-10-13):
需要不锈钢原材料的老板随时可以联系 13771082209 价格优惠

网友(2023-11-15):
滚弯变形集中在小槽口,可以激光微连接切割,后折弯。。看工件槽口精度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