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型材挤压机哪家好

楼主(2017-04-05):
公司计划上两条铝合金断桥铝生产线,不知道哪家的挤压机好用

网友:
西马克,日本宇部,达涅利,太重,台湾,广东,苏州地区,价格依次下降最低最高能差十倍左右,性能也是,小吨位的国产很多很便宜。怎样选择看你定位。

网友:
如果定位高端的话还是进口的机器会比较好点的

网友:
广东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