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动作范围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7-04-05):
图片中绿颜色是需要打孔的四根方管,黑色的是夹具,黄色的是放料架。准备选用二台机器手,放在中间空地上。分别配上一个激光穿孔枪头,进行割孔。二个问题:

1、行不行得通?
2、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机器人激光切割小圆孔切出来不是很圆,要看孔径的。12mm以下的都不太好。不如钻

网友:
如果选用机器人激光切割最好用STAUBLI机器人

网友(点评):
这款机器人主要优势表现在哪些方面?

网友B:
一般1.4的机器人大概跟这个范围差不多,第一轴的角度范围正负170,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范围,楼上说的,12mm以下的圆切割的都不是很圆,除非你愿意花大价钱用高精度的机器人机器人背对背放置,应该可以完成你这样布局的切割,如果你用倒挂的话可以忽略这句话
最好工件高度落差小一点,你的中间高,机器人的手臂可能在切割两边的工件的时候有干涉

网友(点评):
谢谢,我如果在10米长,相当于一半的一半,也就是2.5米的范围,那起码也要3米的规格啊?

网友:
机器人的行走路径一般都不是很高,不过机器人的重复定位精度还可以,建议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带工装,机器人定位置,工装走路径

网友(点评):
是的。不过,我这个最长10米,启用工装来走路径,造价肯定高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激光切割小圆孔切出来不是很圆,要看孔径的。12mm以下的都不太好。不如钻

壁厚4,直径12的孔,实际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C:
我意思是机器人找孔的圆心,工装走圆周路径,机器人定点,工装走圆

补充内容 (2017-4-6 08:07):
一般机器人的路径精度不高,如果说用机器人路径去切割圆孔,就如2楼所描述,当切割小直径的圆孔时整个圆视觉上就能看出来走的不是一个圆,相对来说机器人找点的能力要比走圆弧路径的能力强

网友(点评):
这种走法,有啥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是机器人找孔的圆心,工装走圆周路径,机器人定点,工装走圆

噢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就是不知孔对孔的位置精度,会不会因为工装而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一般1.4的机器人大概跟这个范围差不多,第一轴的角度范围正负170,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范围,楼上说的,12mm ...

3m的也有,不过大多是用来搬运的,切割最长的应该是2m臂展的,再长的话精度就差了如果10m长,建议你加行走吧,对速度有要求就加同步轴,要求没那么高就随便搞个伺服电机加轨道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m的也有,不过大多是用来搬运的,切割最长的应该是2m臂展的,再长的话精度就差了如果10m长,建议你加行 ...

机器人外部轴的价格快赶上半台机器人了。
楼上的建议比较正确,机器人走路径精度误差的确比较大,重复精度比较高,通过机器人定位中心,工装走圆比较合理。
另外,机器人的范围是机器人末端中心点可以到达的范围,等它装上工具以后,因为工具一定需要有方向的,这样机器人的姿态就受影响,工作范围就会受到限制,所以标注3米的工作半径,实际是不可能到这个距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是机器人找孔的圆心,工装走圆周路径,机器人定点,工装走圆

补充内容 (2017-4-6 08:07):

太谢谢了

网友D:
我觉得采用冲床(几万)+伺服进给系统(3万左右)+冲孔模具(几千元)能解决,看到过这种解决方案,当然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
使用机械手有点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采用冲床(几万)+伺服进给系统(3万左右)+冲孔模具(几千元)能解决,看到过这种解决方案,当然精 ...

是的冲孔,局部位置能保证,但全长偏差太大,所以改用机器人。

网友E:
你这个范围都没有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范围都没有说清楚。

最长的有10米

网友F:
工件定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件定位呢

定位正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