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700变频器故障原因?

楼主(2017-04-05):
设定频率44,开起来只能到8左右,故障代码如下图。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看不清故障代码。但到8HZ就保护停机的话,只能往过流,缺相这样的方向去查

网友:
ETHM
名称:电机过载切断(电子过电流保护)
内容:
  变频器内的电子过电流保护器在过载或恒速运转过程中检测到因冷却能力下降而造成的电机过热,达到Pr.9电子过电流
保护设定值的85%时,处于预警报(TH显示)状态,达到规定值的话,保护电路动作,停止变频器的输出。运行多极电
机等特殊电机或多台电机时,电子过电流保护不能保护电机,请在变频器输出侧安装过电流继电器。
检查要点:
1.电机是否在过载状态下使用。
2.电机选择参数Pr.71适用电机的设定是否正确。(请参照使用手册(应用篇)第4章)
3.失速防止动作的设定是否适当。

网友:
手册上面是这样写的,实际可以看看Pr.9电子过电流 保护设定值设定,如果过小可以改为正常值,也可以偏大一点。

网友:
P9参数是不是设置得太小,如果电机功率和变频器匹配一样,这个参数是不需要改的,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电机带负载太重了,无法启动得了,或者我们常说的卡机了 ,检查 一下外部或者电机本身。。外部正常的话,拆掉电机线,看看是否有这个故障报警,如果还是一样有,变频器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