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符号问题

楼主(2017-04-05):
这个角焊缝符号前面的a6是什么意思,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O(∩_∩)O谢谢~

网友A:
直角点到斜边的垂直距离    换成国标直角焊缝8-9mm

网友:
以前好像有查过,没记错的话三个数字依次是:焊缝高度、焊缝长度、焊缝段数,下方虚线标注为不连续焊缝。
楼主最好自己再确认一下,查一下对应的标准

网友:
2楼正解,约合焊脚尺寸8.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角点到斜边的垂直距离    换成国标直角焊缝8-9mm

那标准号是多少啊,麻烦能告诉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角点到斜边的垂直距离    换成国标直角焊缝8-9mm

标准已查到,多谢

网友: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嘛

网友B:
楼主能贴个专业的焊缝介绍么,这个俺也不太懂,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
a是国际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贴个专业的焊缝介绍么,这个俺也不太懂,贴出来大家看看

你查一下标准ISO2553,上面有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