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图示件怎么加工出来?

楼主(2017-04-05):
主要难点在红色标注部分,需要进行周圈加工,不知道怎么能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即可。

不只是弯头的最外边需要加工,需要弯头管的周圈加工。你说的直接车得需要什么样的工装呢?

网友:
楼主图纸没发全吧?连产品外形都不能确定,加工工艺更是没法判断了

网友:
这是个弯头?

网友:
干什么用不同方法

网友:
弯头的话,那外面这个一定是型材来的。
表面要求这样也是够绝的,估计这表面也没啥用。
设计院的图?

网友:
图纸描述不是很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