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设计

楼主(2017-04-05):
       大家好!我是大四的学生,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让我十分困扰,想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我在做齿轮齿条转向器的毕业设计时,发现一个十分矛盾的地方。转向器的主动齿轮一般是 5~7 个齿,按照本科学习的内容这是一定要变位的,这样齿轮会有一个变位系数 x,齿顶高 ha1=(1+x)m,而齿条没有变位,齿根高是 hf=1.25m,两者啮合是分度圆重合,这就要求齿轮齿顶高 < 齿条齿根高,否则齿轮会 “嵌到” 齿条内部,而这样就要求 x<0.25,但 7 个齿的变位系数应该不会比 0.25 小才是。我找了很多有关机械设计的参考书都没有解释,而网上其他的毕业设计的答案中齿轮并没有采取变位,这让我十分费解。
        请问我上面的分析是否有不合理之处?这个问题需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
请大家不吝赐教。。太感谢了。。这个问题折磨了我整个清明假期

网友A:
齿数小于17有可能发生跟切,所以需要变位。你这5~7个齿也少得太多了吧?
另外,你确定你这5~7个齿是全齿轮吗?

网友B:
首先齿轮的齿顶是MZ-(1+X)M    齿条的齿跟MZ-1.25M     现在我们需要MZ-(1+X)M >MZ-1.25M   得出X<0.25   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齿轮的齿顶是MZ-(1+X)M    齿条的齿跟MZ-1.25M     现在我们需要MZ-(1+X)M >MZ-1.25M   得出X<0.25  ...

类似内齿合

楼主:
啊我问题说反了,是应该齿轮齿顶高 < 齿条齿根高,x<0.25,但是 7 个齿的变位系数应该不会比 0.25 小才是。。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齿轮齿条非标准安装,但是还找不到相关资料,不知道这么考虑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数小于17有可能发生跟切,所以需要变位。你这5~7个齿也少得太多了吧?
另外,你确定你这5~7个齿是全齿轮 ...

嗯5~7个齿是没错的,汽车设计的书上是这么写的,而且我看过的实物也是这样,是不是全齿不清楚,不过我看其他的设计里也都是按全齿算。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齿轮齿条非标准安装,但是还找不到相关资料,不记得本科学过,也不太清楚非标准安装具体是不是可以加大两者安装的中心距,不知道这么考虑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齿轮的齿顶是MZ-(1+X)M    齿条的齿跟MZ-1.25M     现在我们需要MZ-(1+X)M >MZ-1.25M   得出X<0.25  ...

啊我问题说反了,是应该齿轮齿顶高 < 齿条齿根高,x<0.25,但是 7 个齿的变位系数应该不会比 0.25 小才是。。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齿轮齿条非标准安装,但是还找不到相关资料,不太清楚非标准安装是不是可以加大两者的中心距避免根切。

网友:
齿轮啮合的时候按照变位系数之和有如下的分类:
1. 高度变位(x1+x2=0):这种情况下分度圆相切,此时中心距=0.5(d1+d2)。
2. 角度変位(x1+x2≠0):分度圆不重合,中心距相比高度变位要加一个变动量。
你所使用的齿轮齿条,齿轮有变位齿条没有变位,可以假想为一种角度変位,此时的齿轮中心到齿条基准线距离为0.5d1+xm
关于齿轮齿条的几何参数可以参考成大先的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卷

网友:
齿轮齿条的几何参数计算公式我从成大先的机械设计手册上为你摘录如下

网友C:
不过还是要恭喜你,相对来说齿轮齿条的几何参数计算比较简单的,两个直齿/斜齿轮之间的计算就有点复杂了,如果是伞齿轮的话,可能就要晕掉了。
p.s. 如果要进行强度校核的话,就比较耗时间了,我觉得可以比照机械设计手册一步一步走下去,不过很枯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还是要恭喜你,相对来说齿轮齿条的几何参数计算比较简单的,两个直齿/斜齿轮之间的计算就有点复杂了, ...

感谢感谢。。我好好看一看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