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长度不够

楼主(2017-04-05):
       我这现在要用电机带个风轮,试验的生活风轮是支撑,直接装到轴上的。
       现在施工的情况是风轮和电机中间要穿过一道墙(300mm),电机轴是19mm的,现在用什么连接这段距离。
       刚接触这个,完全不明白,有懂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查了,尺寸好像不够,我再找找

你说长度不够 吧?
如果找不到合适长度的联轴器,你搞两个联轴器,中间可以加一段光轴。供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这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A:
把墙钻孔钻通,联轴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墙钻孔钻通,联轴器连接

查联轴器了,没查到尺寸合适的型号啊

网友B:
我粗略看了一下,应该可以,但是我没有用过,供你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联轴器了,没查到尺寸合适的型号啊

你在哪查的?这种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粗略看了一下,应该可以,但是我没有用过,供你参考.

谢谢!!
我查了,尺寸好像不够,我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查的?这种不行吗?

谢谢,我看看,对联轴器不了解,查的也不 准

网友:
300mm长,用联轴器过渡了。

网友:
联轴器比较适合连接

网友(点评):
长度不太够,中间再加的话传动会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