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热、耐高温材料

楼主(2017-04-05):
请问聚四氟乙烯耐高温和隔热吗?还有什么材料可以隔热和耐高温的,还要可以加工的,谢谢

网友:
温度多少

网友(点评):
300度左右

网友A:
基本特点

耐高温——使用工作温度达250℃。

耐低温——具有良好的机械韧性;即使温度下降到-196℃,也可保持5%的伸长率。

耐腐蚀——对大多数化学药品和溶剂,表现出惰性、能耐强酸强碱、水和各种有机溶剂。

耐气候——有塑料中最佳的老化寿命。

高润滑——是固体材料中摩擦系数最低者。

不粘附——是固体材料中最小的表面张力,不粘附任何物质。

无毒害——具有生理惰性,作为人工血管和脏器长期植入体内无不良反应。

网友(点评):
如果达到250度,伸长率有多少

网友:
聚四氟乙烯算是耐高温隔热材料了。
其它就是一些复合板也可以。

网友(点评):
250°啊 聚四氟乙烯也不能长期在这种环境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特点

耐高温——使用工作温度达250℃。

隔热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点评):
隔热效果不好?我是要隔热的啊

网友:
首先你要给出最高温度,才能选择材料。

网友(点评):
聚四氟乙烯耐不了300°

网友:
石英板,复合材料,PI,碳纤维等
加工难易度决定了你选择的材料方便的话可以私我。

网友B:
耐高温树脂,耐高温470°C,可任意加工。
加工难度较低。

网友:
点焊自动化装置中,我们常使用PPS聚苯乙醚材质做隔热,耐高温材料使用

网友:
PTFE耐不了300度,当然要看在300度时要达到什么效果,要求耐磨,保持一定机械强度?其它PEEK,UPE,PI,PAI都可以,PI隔热非常棒,长期耐温315度。例如用PI做成的隔热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耐高温树脂,耐高温470°C,可任意加工。
加工难度较低。

全称叫什么树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称叫什么树脂?

我也不知道全称叫啥,一个日本牌子的东西。
我听朋友介绍来的,就跟我说是耐高温树脂,也没说具体材料是啥。没具体了解过。

网友:
PEEK 260℃
PI 320℃
PAI ——Torlon属于 PAI
PBI(中文名称:聚苯并咪唑)耐高温长期工作温度310℃,瞬时耐受温度可达760℃。

网友:
工程塑料的隔热性能都差不多,热传导系数都在0.2 附近
所以主要还是看性价比吧
你像 peek 和 torlon,价格差了10倍
楼主看预算来吧,工程上不可能真的去找顶尖的材料,都受限于预算 找最能获得的材料

网友:
参考下汽车排气筒中间的隔热垫

网友:
用在什么工位的?方便详细描述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