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ZG270-500的硬度是多少,手册上为何没有?

楼主(2017-04-05):
1、ZG270-500的硬度是多少,手册上为何没有?成大先版机械设计手册。请问大家是如何确定的呢?
2、另外:网上查有的说相当于35#中碳钢硬度。在百度百科中指出其调质后硬度。我们这里铸造厂表示不知道、、、
3、大家对于它的热处理是怎样做的呢?
谢谢!在下迷茫中。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并再加一条:4、手册上说铸钢流动性差,那对于它的铸造,是要保证最小多少的壁厚么?
再次感谢您对后学晚进的指教!

网友:
ZG270-500相当于除以数字值10以后,相对应的种碳素结构钢的硬度。

网友:
ZG270-500:中碳铸钢,有一定的韧性及塑性,强度和硬度较高,切削性良好,焊接性尚可,铸造性能比低碳钢差。

网友:
ZG270-500,老牌号ZG35.中碳铸钢,有一定的韧性及塑性,强度和硬度较高,切削性良好,焊接性尚可,铸造性能比低碳钢差。它只是牌号的,比如45#钢,你说它的硬度是多少呀!肯定是不可以的,要看具体的热处理后,才可以知道硬度的。

网友:
这种钢相当于35钢,调质后的硬度一般标注HB217~255。

网友A:
我这边有相关资料,参见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相关资料,参见如下:

网友:
钢材撇开热处理谈硬度,相当于你拿了一勺子面粉,问这个做出来包子好不好吃

相同的材料,不同的热处理形式,金相是有区别的,所以硬度是不同的

楼主的问题可参考6#的表格

楼主:
谢谢大家!特别是提供表格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相关资料,参见如下:

谢谢您!

网友(2018-07-20):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相关资料,参见如下:

大侠乐于助人,无私奉献,赞一个,不过我一直有个疑问想请教,就是想35铸钢这样的铸造钢材,铸造出来之后,不进行热处理,那么他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热处理状态呢?

或者说此时的金相和什么状态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