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方法

楼主(2017-04-05):
我原来设计都是用的米思米、SMC等等一些大公司的零部件,它们都有3D图给我再们选型的,但现在我在的公司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也不可能用这些产品,那我想问一下前辈们,你们那时是怎么设计的?是不是等零件过来后才设计的?或是大概知道有这种东西的存在再去找。

网友:
可以从机械手册中找标准件,或者直接找自己觉得差不多的厂家要样本参考

网友:
利用模块属于制图的成分比较多些。真正的设计是:先自己画点东东出来,到布局时再选用现成的东东。

网友:
没事多收集样本。
各类样本是我学习内容的一大来源。

网友:
国内的一些厂家也有样品和模型提供的。

网友:
查资料,建简单模型,设备中预留充分空间,等部件到位后再添加,虽然很不科学,也不高效,但是很少出错。

网友:
如果真的没有3D模块,查手册样本,按照尺寸大概画一个。

网友:
大部分标准件尺寸都是一样的,你可以把米思米的数模调出来用的,在原基础上稍做修改就能用了,比自己重新造型要省时间

网友:
没资料的话 一般先找好零件 再向厂家索要样品或模型

网友:
有图纸最好,三维次之(三维不指定100%准确)然后自己按照客户要求设计,标准件数模不是最重要的,只是方便点而已

网友:
标准件和常用件可以自己做个库啊,定制的件肯定有尺寸吧,有参考的样本还是应该好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