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2离心风机

楼主(2017-04-05):
4-72风机A式传动能不能耐个150度的高温,是不是要加个散热轮,怎么加的,能否提供下相关资料,谢谢啦

网友A:
楼主的耐个150度的高温是指那一部分?
叶轮,传动部分,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耐个150度的高温是指那一部分?
叶轮,传动部分,电机?

叶轮,输送加热的空气

网友B:
离心通风机主要用于输送腐蚀性气体,但所输送的气体不得含粘性物质,所含尘土及硬质颗粒物不大于150mg/m3,气体温度不得超80°C,楼主这个150度是设备出异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心通风机主要用于输送腐蚀性气体,但所输送的气体不得含粘性物质,所含尘土及硬质颗粒物不大于150mg/m3, ...

不是,就是用来烘干食品的,输送的就是一般的空气,没有腐蚀性,谁这方面的参考书,也可以介绍介绍啊

网友C:
普通的肯定不行,找专门耐高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肯定不行,找专门耐高温的。

我们这有用耐高温的风机,我就是不太清楚我们老板的旨意,他叫我用4-72风机,还是直连的,说是什么电机端头加个风扇就可以了,但是从网上资料来看,这种电机是耐高温电机,根本不同,只是外观上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