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边机构限位怎么能做到?

楼主(2017-04-05):
比如相对旋转的角度是0-180度,或者直线移动距离是从0到100,是不是可以通过简单的配合来实现还是需要运动算例呢?

网友:
配合里面的高级配合有这一项

网友:
如楼上所说,就是这两个,一个限位置,一个限角度。

网友:
楼上的大侠们都回答清楚了

网友:
高级配合中,线性耦合

网友:
学习了,SW大神还是挺多的

网友(2019-09-07):
找到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