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艺师父

楼主(2017-04-06):
铸铁挂钩(3米焊管上需要焊接35-36个)与焊管如何保证低成本链接,焊接好,还是采用其他链接形式好?
如果您懂铸造工艺,请教Φ6的钩子是否可以用粗铸形式实现,废品率如何?

网友A:
不知你的用途?为啥要用这么少见材质的钩子?是想敲起来方便?

网友:
精铸,废品率不高。

网友B:
承载和尺寸要求如何?

网友:
楼主零件这么小,肯定要采用精密挤压铸造才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用途?为啥要用这么少见材质的钩子?是想敲起来方便?

是要抓取纤维组成的芯料,考虑铸造就不再加工了,不敲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承载和尺寸要求如何?

是要抓取纤维组成的芯料,需被抓取物并不重,但抓取和放下过程不能使被抓取物散落。尺寸是Φ6x270其中有160mm是圆弧状。
这种抓取形式是考虑的一种方案,目前还在考虑其他抓取方案,不知各位师父是否有高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要抓取纤维组成的芯料,需被抓取物并不重,但抓取和放下过程不能使被抓取物散落。尺寸是Φ6x270其中有1 ...

就这个钩子的尺寸来说,铸造是不适合的,线材下料---成型---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钩子的尺寸来说,铸造是不适合的,线材下料---成型---焊接。

 您指的尺寸不合适,是过细过长是吗?精铸也不合适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抓取纤维组成的芯料,考虑铸造就不再加工了,不敲打了。

那应该用钢啊,怎想到是用铸铁?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要抓取纤维组成的芯料,考虑铸造就不再加工了,不敲打了。

用钢线折弯费时费力,还需要打磨,一套下来很麻烦,在考虑用铸造是否可以取代,在成本方面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用钢啊,怎想到是用铸铁?

嘿嘿,在这里我对材质不是很清楚,请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在这里我对材质不是很清楚,请多指教

铸铁的可焊性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铁的可焊性很差

我们一般用Q235  应该与铸钢配合焊接更好些吧?  成本如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一般用Q235  应该与铸钢配合焊接更好些吧?  成本如何呢?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成本呢?铸的细些成本不会很高吧?

网友:
当然要高点。

楼主:
有类比吗?当然行价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钢线折弯费时费力,还需要打磨,一套下来很麻烦,在考虑用铸造是否可以取代,在成本方面是否可行?

你对工艺真是一窍不通,人家的建议很有道理,别脑筋老是在铸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工艺真是一窍不通,人家的建议很有道理,别脑筋老是在铸造上。

小伙子,我就是请教,了解具体差异,你哪只眼睛看我脑筋就在铸造上了?有更好的方法你说说看呀?对工艺通多少取决于对问题研究有多深入,你会什么说说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伙子,我就是请教,了解具体差异,你哪只眼睛看我脑筋就在铸造上了?有更好的方法你说说看呀?对工艺通 ...

我退休多年了,你叫我小伙子真是谢谢了。我2只眼睛都看你啊

楼主:
多年没做机械设计工作了,但本着求知成长的态度,来论坛求教学习,希望各位慈悲对待,新人而已,请着重在指教。我接受批评,但请拿出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退休多年了,你叫我小伙子真是谢谢了。我2只眼睛都看你啊

我佩服优秀的师傅。

网友(2017-10-18):
逛逛坛子看到了,不知道解决了没有,既然选择Ø6的尺寸,那承受的分量不会很大,完全可以用圆钢来做,数量才30几个,有个角度超过90度,乙炔红一下,直接弯,铆工很简单,但是材料要好,回炉钢不能用,容易裂

网友(2018-07-17):
刚看到这个帖子。其实楼主可以选择黄铜或磷青铜精铸。

楼主:
给朋友做的,他的设备成本比较低,我本来想用铁铸的,回头他们用线材自己磨的。还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