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够强势,供应商可以下料按套排算么

楼主(2017-04-06):
比如客户设计的钣金零件,材料一样,展开后小零件正好可以落入大零件内部大片空洞区域,可以要求供应商只算大零件的材料费么

网友:
人家有人家的算法,我估计你管不了人家怎么做。

网友:
可以,5年前就常态了,楼主是北方的吧,以前在南方像机加工连铁屑也要算重量补给客户的。像你冲压折弯的碎料也要算非材料价格抵扣加工费的。人家玩的不是5s了,那是7s--8s

网友:
是这样算的,废料折算成供应商的利润

套料也是这样,量大的情况下

网友:
如果有量,小零件的材料费就不用算了,另外再考虑一下相应的加工费就可以。
但也是要分情况,如果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小零件的材料费用并不高,但是利用废料造成的相应加工费比较高,这种情况下利用废料就不划算了。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的;我们汽车零件厂,每年都要给主机厂降价百分之十之三十;前期报价若材料工艺上不做突破,那基本上每个项目都会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