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号钢攻牙是切削丝锥效率高还是挤牙效率高

楼主(2017-04-06):
         各位大神,请教下:小孔那里要攻10-32的牙 材质是20号钢 ,有效牙长5.1mm  请教下 挤牙丝锥和切削丝锥 哪种的丝锥效率高些

网友:
20钢无论从效率,质量上说都是 挤牙丝锥好吧。

网友:
20号钢质软,肯定是挤压丝锥生产效率高啊

楼主:
请教下 用挤牙丝锥 底孔打多大合适。转速 给多少

网友:
底孔直径可以在手册里查到,丝锥的转速需要根据丝锥的质量现场调整的,先从慢速开始试验,一点点试,买的时候最好也问问厂家人员,丝锥的转速设置

网友:
加工效率应该相差不大,但挤压丝锥的螺纹质量要比切削加工的好一些,底孔的尺寸还是查标准吧。

网友:
挤压丝锥,要看工作环境才能用好。
要求很多的,不然一样折磨你。
现在有什么问题,用了什么?
知己知彼方能有的放箭。

楼主:
j加工中心上加工的 挤牙的试过2次   第一次底孔打的4.3 转速350   做出来牙是漂亮 但是丝锥前端2圈坏掉了 导致牙的深度不够  后来换成4.4的还是一样  最后换成4.5的钻头  加工了差不多一百多个  丝锥就断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