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华凯卧加工作台锁不紧求助

楼主(2017-04-06):
我司有一台大连华凯卧加,加工时工作台锁不紧,受力能推动,有时需旋转的角度和实际角度不一致,现请求高手帮忙解答,如果真有实力可来我司维修,价格可商谈,非诚勿扰,谢谢!

网友:
联系厂家呐。。。

网友:
是不是丝杆的螺母坏掉了,以前我们有一台铣出坏掉了,也是自己拆掉修的

网友(点评):
看清楚,别人说的是回转夹不紧

网友:
涡轮磨损了?
多半出在传动,分度上。

楼主:
国产机床不管是性能或售后服务跟日帝的没法比。

楼主:
大连集团是国企,售后真不敢恭维。

楼主:
卧加,加工工作台锁不紧,加工中心

网友:
是机械损伤造成的,可能是定位装置的磨损或松动引起的
楼主是什么地方的

楼主:
本人从事机械行业二十多年,十多年的操机十来年的管理,我对机床还是有一知半解的,所以我觉得目前社友提出的观点无法让我信服,不过我还是真心谢谢各位能提出宝贵的意见。

网友:
是一度一分的还是四等分的?

楼主:
一度一分的,加工中心,谢谢!

网友:
想问一下,修好了没?

网友:
哪个省?留个联系方式。可能是分度盘有问题,再就是里面涨圈卡死,工作台是否移动过?

楼主:
没有修好,还在招募中,我本在贴子里公布我的联系方式的,怎么被删除了。

网友A:
这个回转工作台位置控制一般有闭环和半闭环,你这个估计是半闭环。驱动方式一般有涡轮蜗杆和力矩电机直接驱动的,你这个估计是涡轮蜗杆驱动的。

如果是蜗轮蜗杆驱动的半闭环位置控制回转工作台的话呢,出现这种情况,多半是蜗轮蜗杆传动出现了问题,这种涡轮蜗杆传动间隙好一点的设计都是可以调节的,也就是所谓的双模数。要检查传动的润滑和密封情况。
另外,一般回转工作台有液压或者气动辅助夹紧机构,有必要也检查一下。
如果有图纸,自己可以尝试修一修,如果没有,还是找厂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回转工作台位置控制一般有闭环和半闭环,你这个估计是半闭环。驱动方式一般有涡轮蜗杆和力矩电机直接驱 ...

是的,你说的很对,涡轮和蜗杆我拆开过,有磨损导致角度误差,夹不紧我怀疑是油缸漏油或机床油泵压力不够,所以还请你帮忙分析下是哪种可能,谢谢!

网友:
1,涡轮蜗杆磨损间隙多大?还有你是怎么去让工作台受力转动的?手推还是撬杠?涡轮涡杆如果状态很好,本身有自锁,加上液压辅助夹紧,工作台位置固定是可以保证的。2,夹紧机构漏油或压力不足都可以检查。比如液压油是不是消耗较快,夹紧油压信号正常吗,油压实测正常吗。这些都可以检查。3,另外说一句,你一直说工作台角度转不对,受力能都动。你确定是回转工作台本体有问题还是本体上的托盘有问题哦?别到最后是托盘角度定位和夹紧有问题。

楼主:
托盘下面有360齿和下面本体上的360齿是相配的,当本体液压装置夹紧托盘时,托盘下落完全齿合,压力不够可能托盘落不到位,只是两表面相接没有齿合,或者涡轮蜗杆有间隙工作台旋转时角度有点误差,刚好两齿顶面顶死,加工时由于没有完全齿合所以受力旋转,这是我个人的猜测,不知是否有此可能?谢谢!

网友(点评):
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是你说的这种结构,夹紧与松开会有信号检测,如接近开关或流量计等,不至于齿没有啮合上都没有报警,还能让你加工。你不是搞维修的,还是交给你们那里维修部门吧,记住喔,不懂不要对维修的指....

楼主:
引用 楼主:
托盘下面有360齿和下面本体上的360齿是相配的,当本体液压装置夹紧托盘时,托盘下落完全齿合,压力不够可能 ...

我不是搞维修的,但我从事机械行业近30年,加工中心操作十几年,对机床的了解可以说不亚于专业人员,现在的人玩手机的多,玩技术的少,老板也一样只相信吹牛的不相信实干的,我司的维修人员专业水平我不敢恭维,关键是机床的售后中日合资,日方是技术方撤走了。

网友(点评):
“老板也一样只相信吹牛的不相信实干的”,那么可以说请人来维修也不见得能收到维修费用。

网友(点评):
问题不是在什么蜗轮蜗杆上,也不在齿轮齿圈上,间隙,在鼠牙盘分度传动中还必需有这样的间隙,也不是在什么液压力上,把鼠牙盘分度定位原理看看就能明白。使工作台零负载和最大负载,用百分百看差值,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回转工作台位置控制一般有闭环和半闭环,你这个估计是半闭环。驱动方式一般有涡轮蜗杆和力矩电机直接驱 ...

牛,讲得非常全,我自己估计是涡轮那里得问题,

楼主:
我们在社区相识,我在这只是想社友们交流技术,也真心希望能得到帮助,我说现在老板只相信能吹的只是说,现在公司招进的人多是能吹没有真水平,所以公司的机床维修一直不能解决,并不是说

楼主:
并不是说不讲信用,请不要断字取义,谢谢!

网友:
楼主,修好了的话,别忘了上来讲一讲过程,大家共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