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求助

楼主(2017-04-06):
宽240.长500。厚20㎜铁板!再长500方向折弯200毫米成90度。需要多少吨压力?

网友:
普通碳钢400KN左右吧。

网友:
具体材料布吉岛,R角或者槽口布吉岛,粗略估计80T的力

楼主:
材料是铸钢的

网友:
估计需400吨压力机。

网友:
板料折弯力计算公式:P=650*S*S*L
P--折弯力(KN)
S--板厚(mm)
L--板宽(m)
V--下模槽宽(mm),一般取板厚的8倍.  计算结果81.25吨,使用100吨的折弯机。

网友:
这么大的板折弯后也会产生很大的反弹变形

网友:
我也算了一下。不知用的什么材料。如果是Q235的话350吨就可以。如果是Q345起码也要500吨以上才能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