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巧妙的线材剪切机构

楼主(2017-04-06):
剪切的是0.5~1.5mm的塑料线材,要求剪切机构小巧。有没有类似的产品,请求推荐。谢谢!

网友:
把产品图发出来看看要求,量?

网友:
夹爪气缸装两把刀

楼主:
要尺寸非常小的

网友A:
建议楼主采用如下图的剪切机构,标准配件,直接使用的那种

网友B:
自动线材切割机2000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线材切割机2000多一台。

需要很小的装置,尺寸在40*40*4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采用如下图的剪切机构,标准配件,直接使用的那种

这个叫什么?哪里有卖呢?

网友:
很小的东西的话,还是塑料的,不如做个刀模,坐台简易冲床,直接冲压成型

网友:
长度要求,截面平整度要求,一次要加工多少件,长度要求可调不嘛?
我觉得简单点,按你说的不能超过40*40*40,那就用ABS或者尼龙,就用40*40*40的外型。你一次需要加工几根就钻几个孔0.5-1.5。然后从中间切个槽,槽里装个刀片。槽的厚度比刀片大个20丝。
使用方法,把塑料线从孔里穿过去,然后刀片放上去,压或敲刀片就把剪断了。为了好加工,你可以用2个20*40*40的块,一块先加工槽,然后螺丝连起来,再钻孔。如果对长度有要求,可以在一端加做死挡控制长度。有点像剪板机

网友:
用指甲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