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油压机,机头顶不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4-06):
加了油,油压机表上显示压力上的去,就是机头升不上

网友A:
压力表显示的是系统压力还是你顶升油缸的出口压力?找到测压口测测出口压力,出口有压力那就看油缸是不是有内泄,或者你有没有限位之类的不在位置,背压多大。。。好多可能的,你要一个个的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表显示的是系统压力还是你顶升油缸的出口压力?找到测压口测测出口压力,出口有压力那就看油缸是不是有 ...

显示的是系统压力。设备很老了,起码70年代的,我下午上传图片给你看

网友B:
要把液压回路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表显示的是系统压力还是你顶升油缸的出口压力?找到测压口测测出口压力,出口有压力那就看油缸是不是有 ...

设备原型,阀就那么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把液压回路上传

图片发在下方,求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C:
是否为进油不畅或卸油不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为进油不畅或卸油不畅??

判断不出来,平时一启动设备机头就升上来了,现在机头完全不动作,但压力表起的来,不知道怎么判断是否卸油不畅,摸不准该动哪个阀

网友D:
管路堵了?那块憋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路堵了?那块憋住了?

不可能吧,那管子挺粗的

网友E:
我来抛砖引玉,说点浅见:
1.油缸有上下两个工作腔,上面工作腔进油,下工作腔回油时,油缸带动机头下压;下工作腔进油,上工作腔回油时,油缸带动机头上升。
2.压力表监控的应该是油缸上工作腔的压力;
3.机头上升,需要油缸回缩,压力表显示的压力应该接近零压;
4.所以,压力表有压力显示时,油缸绝对是回缩不了的,即机头是无法上升的。
问题分析:
1.看看换向阀是否有动作:即操作控制机头上升,看看油路是否按原理图上的路线接通;

网友E:
最好是发液压原理图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
是油管哪里堵塞了,看液压图纸来判断一下堵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发液压原理图上来分析一下

图纸找不到了,几十年的床子了,一直不报废,好烦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抛砖引玉,说点浅见:
1.油缸有上下两个工作腔,上面工作腔进油,下工作腔回油时,油缸带动机头下压; ...

谢谢大神,换向阀没有动作,机头起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发液压原理图上来分析一下

几十年的老设备已经找不到图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抛砖引玉,说点浅见:
1.油缸有上下两个工作腔,上面工作腔进油,下工作腔回油时,油缸带动机头下压; ...

换向阀拆下来过,没有发现堵塞或者卡住。 那我应该从哪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