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钻Φ4孔后在框内侧进行Φ8×90度沉孔

楼主(2017-04-06):
有个150×180框形零件,钻Φ4孔后要在框内侧进行Φ8×90度沉孔,该怎么做?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先钻后焊

网友:
最好上个图上来,把尺寸标齐,不然的话人家的方法有可能做得出来,也有可能做不出来.

网友:
不说加工精度的工艺流程都是耍流氓~

网友:
这问题提的很不专业

网友:
挣积分来的啊

网友:
不是请教,是考大家的智商。

网友:
关键框的尺寸要告知

网友:
网上买孔口沉孔锪钻。

网友:
先钻直径4的孔,再侧边90度钻直径8的孔,应该很简单啊,楼主到底要提什么问题?

网友A:
让我猜测一下楼主的意思:框是立体的,往内钻直径4mm的孔,钻穿,发现螺钉得从框内往外安装,所以需要从框内锪90°沉头螺钉孔。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框大的话可以用手电钻去锪一下沉头孔;若是手电钻进不了框,说明框小,可以考虑用加长钻头来搞定。

网友:
如果按照楼主描述的问题的话,可以回答为,先用D4的钻头钻孔,然后用D8,90度的钻头,钻沉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猜测一下楼主的意思:框是立体的,往内钻直径4mm的孔,钻穿,发现螺钉得从框内往外安装,所以需要从框 ...

老师说的对,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