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1000*1000,重量1T,利用一个普通汽缸实现90度旋转

楼主(2017-04-06):
       请教各位大师,台面1000*1000(台面底下有滑轮的),重量1T,想利用一个普通直推型的标准
       汽缸实现90度旋转,需要旋转的时候手动操作气阀汽缸动作,1圈分4次动作。

网友:
可以。不能啊。

网友:
旋转气缸?

网友:
可以参考气动分度盘结构,齿条齿轮方式

网友A:
同意楼上另外气缸推拉杠杆也可以90°,就是丑了点,但便宜

网友:
如果转速不高,这种结构凸轮机构来实现比较理想。

网友:
也可以采用齿轮齿条式的结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另外气缸推拉杠杆也可以90°,就是丑了点,但便宜

大哥,有没有简单示意图啊。(使用旋转速度不快,精度也不高的。)

网友:
低速90度旋转,气缸加齿轮齿条比较经济实用。

网友B:
上次你也发了类似的贴,问题还没有解决?贴一个我们曾经用过的类似的结构,油缸,棘轮,我们的目的是定位用,将就用。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得看工人装配水平,不然有误差,90度难保证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精度肯定不高,能实现90度分度旋转。

网友:
曲柄连杆加离合估计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你也发了类似的贴,问题还没有解决?贴一个我们曾经用过的类似的结构,油缸,棘轮,我们的目的是定位用 ...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