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系统能检测吗?

楼主(2017-04-06):
设备遇到点问题,需要智能检测系统,问了很多家,感觉都没啥把握,之前也用过一些,在其他项目上,与这个问题无关,被坑过很多次,所以在论坛问下。

图上左边第一个是加工前,白色是外壳,一种子弹,绿色是火药,现在加工过程就是把绿色的部分挤进槽内。变成后面2张图的效果。加工完成后需要检测合格和不合格。
最好的效果就是中间那张图的效果,其次是最后一张图的效果,就是底部还残余的有药。
药量很轻,只有几十毫克。而且加工过程是一次200多颗同时加工,无法依靠称重来检测。只要有一颗没有,都判定不合格。

不合格的产品有这几种情况:弹壳内是空的,就是绿色的东西不见了,或者还是保持图1的样子,再或者还是图1的圆饼状,但是立着或者斜着在弹壳内。

我们的加工节拍是4-6秒(尽量保证在4秒),弹壳是密布在工装板上的,弹壳高度12,内径5.8,倒锥形,底部内径5.5(大概数值,记不清了)。一块工装板是210-230,间距7.5.可以分多个工位检测,只要能满足节拍和要求。

能满足要求或者有兴趣的大侠可以联系我,带方案,带报价。

网友:
红外线光敏传感器

网友A:
楼主是军工企业吧,难怪有钱用CCD视觉检测;至于你说的产品视觉肯定是可以检测的,就是成本问题了;前些天接触了这些厂家,你这种情况的需要20W美金的才能满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军工企业吧,难怪有钱用CCD视觉检测;至于你说的产品视觉肯定是可以检测的,就是成本问题了;前些天 ...

要这么多...有靠谱的厂家吗

网友B:
我很好奇怎么保证每个子弹的药量精度的?用的是定量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好奇怎么保证每个子弹的药量精度的?用的是定量板么?

嗯,药量精度也有个控制范围,用板来控制,一般是一批量的板,好比理论数据是多大的孔,多大的板,达到理论药量,实际上在理论厚度上,每隔25丝做一块板,在调试过程中,没加一次药,称重一次,然后换一块板,25丝的概念就是5mg,一般要求是正负5mg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药量精度也有个控制范围,用板来控制,一般是一批量的板,好比理论数据是多大的孔,多大的板,达到理 ...

那这样效率好慢啊

网友C:
可详细咨询SICK,他们有比较好的CCD视觉检测方案

网友D:
X射线不行吗?机场之类的那种检测设备,不能检测出弹药?

网友:
视觉一般都是检测外表面的(我所接触的),而且成本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详细咨询SICK,他们有比较好的CCD视觉检测方案

成熟的视觉公司一般干不来非标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X射线不行吗?机场之类的那种检测设备,不能检测出弹药?

要检测到具体位置,,,

网友(2017-07-02):
楼主你好,我们是专业的视觉检测公司,图形处理能力优秀,我们在这个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视觉检测价格不高的,如有需要可以跟我联系,一定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15995767959微电同号

网友:
X光透视?

网友(2018-03-05):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军工企业吧,难怪有钱用CCD视觉检测;至于你说的产品视觉肯定是可以检测的,就是成本问题了;前些天 ...

楼主没给出预算;我估计美刀换人刀是lz的心理范围吧

网友:
用探针吧 装完药探一遍 压制完探一遍 相邻间的高度比较 阵列显示出坏弹 下一级机械臂可以直接替换掉 几十万人刀应该够了!

网友(2018-06-07):
LZ进展如何了

网友:
楼主这边是二手还是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