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m2A12铝合金做一个罩子,最薄能切削到多薄?

楼主(2017-04-06):
如标题所示,40mm2A12铝合金做成一个罩子,上面承受30KG的力,最薄能切削到多薄?1MM可行吗?

网友:
挖腔只要功夫下去,同时治具配合好,0.5也挖。

网友:
薄板折了焊接好了

网友:
这个平板面肯定承受不了,你需要在面上面增加筋,如果有时间我可以帮你分析下

网友:
30KG的力,1mm厚不行吧?还要考虑变形等因素,没有具知结构不好说。

网友:
受力大小取决罩子的结构形状

网友:
铝合金罩子,变形是首要问题,还要很薄的,实施起来还是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