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火焰切割下料误差

楼主(2017-04-06):
大神们呐,请教个数控火焰切割下料的问题:数控火焰切割下料,外轮廓大了8mm,内孔小了8mm,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受热膨胀原因

网友A:
尺寸大小?板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大小?板厚?

板厚16mm,轮廓是138×70,中间是31孔,切割完后外轮廓是148×80,内孔是21

网友(点评):
对于数控切割也不熟,不过这个板厚,火焰切割是能割得蛮准的,楼主再检查一上程序和机床设置吧。

网友:
这个误差至少5个毫米了啊

网友:
检查割缝补偿设置。

网友:
开线切割的就看看割缝补偿,编程的就指令对调

网友:
不可能误差那么多,,,,,,哪个环节有问题。

网友:
设备误差不可能这么大,楼主还是查找下编程与补偿设置吧!

网友:
16个厚的应该没问题啊,查程序吧

网友:
编程补偿不准确

网友:
外径向外,内径向里,
内外径没有向同一侧偏,会不会是补偿设置的不对?
对着火焰切割一无所知,纯属猜测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厚16mm,轮廓是138×70,中间是31孔,切割完后外轮廓是148×80,内孔是21

割缝补偿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