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配合复制 不会弄 有些迷糊

楼主(2017-04-06):
按图

如何通过随配合复制,把左边2个方块 复制到右边。

楼主:
兄弟 给点资料行不?

网友:
右边选择跟左边同样的关系就行,比如,面,线,平行

楼主:
虚影出来了 按“勾”就消失了,没有东西被复制出来。

网友:
楼主是用UG,还是SW??

网友:
一个零部件镜像或实体镜像就OK了

网友:
同意楼上镜像比较快

网友:
随配合复制比较简单,但文字不好描述。我当初没有查看过任何资料,也是自己试过几次摸索学会的。摸索的思路是从简单的轴孔配合开始,因为只有两个配合,操作起来比较简单;然后就是尝试使用三个配合。
额……还是附上官方的教程吧
help.solidworks.com/2012/chinese-simplified/SolidWorks/sldworks/t_Example_Copying_with_Mate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