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机技术知识

楼主(2017-04-06):
    在我们汽车行业中,一辆小轿车约由1万个不可拆解的独立零部件组装而成;而其中的技术方案又包括成千上万了,今天来聊一聊汽车动力核心部分--发动机的技术知识。

    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选择一款先进的发动机,是购买车辆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衡量一款发动机的性能水平,要看功率、扭矩和油耗三条数值曲线,但在目前,厂家通常只提供最大功率、最大扭矩和90公里等速油耗三个数据。不过,掌握科学的方法,我们依然能够从中看出一款发动机的特点。

     功率是指物体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功率越大转速越高,汽车的最高速度也越高,最大功率是描述汽车动力性能的关键指标,一般用马力(PS)或千瓦(kw)来表示,1马力等于0.735千瓦。如东风日产颐达1.6升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80kw/6000rpm,也就是说,发动机在6000转时,能输出最大功率80千瓦,约合109马力。

    衡量发动机马力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气缸压强、活塞截面积、活塞行程和发动机转速。其中活塞截面积和行程与我们熟悉的名词"排量"直接相关。活塞截面积与行程的乘积AS是一个缸的排量,如果发动机有n个相同的气缸,它的排量就是nAS。通常讲的所谓 排量是汽缸截面积*活塞行程*汽缸个数,F1赛车一般为V10发动机(10个汽缸),排量规定不大于3000CC(毫升)。
俗地说,最大功率代表了汽车的最高时速,最大扭矩则体现了汽车的加速性能。在目前我国高速公路、大城市主干道路有明确限速的情况下,车辆的瞬间加速性能对于消费者更为重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一般驾驶者习惯于在发动机转速2000—3500转(rpm)之间行使,因此,实现低转速大扭矩,也成为厂家追求的目标。消费者在看最大扭矩数值时,也一定要注意转速的高低。

网友A:
“衡量一款发动机的性能水平,要看功率、扭矩和油耗三条数值曲线”
这个是不是叫万有特性曲线,在哪能找到每个型号发动机的曲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衡量一款发动机的性能水平,要看功率、扭矩和油耗三条数值曲线”
这个是不是叫万有特性曲线,在哪能找到 ...

这个图片确实是万有特性曲线;当发动机向汽车输出某一功率时,可以找出该公里处的等功率线上对应的最低油耗率点击相应的转速,根据所有输出功率值的最低油耗率转速来设计汽车的传动比,就可以使汽车获得最佳的经济性能,这正是汽车无极传动比设计选择的依据之一;当然通过万有特性曲线也可分析、计算整车各挡位、各种坡度、不同车速下的经济性和动力性等,从而制定出对发动机设计修改、安全寿命、使用、保养等有利的一些参考数据。但你说的找到每个型号的发动机,这个问题是啥意思

网友:
车辆行驶之发动机惯用转数因地因车因人而别,如果车辆最大扭力在4000rpm,最大功率6000rpm,德国人(或玩家)可能在3800~4500rpm时换档,而以2000~3500rpm行驶者多属农村大叔大婶,现代人轿车多自排,变速时机也不会低于最大扭力值转速太多,我估计也要到3500rpm才由低速档换到高速档

网友:
带涡轮增压的发动机,提速很快的

网友(2017-05-06):
柴油发动机还有一种高压共轨系统,博世和福特都有,现在在ISUZU和康明斯的发动机上都有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