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法兰如何焊接同心

楼主(2017-04-06):
是沙石筛选的圆筒筛

网友:
做定位的结构吧!

网友A:
要想保证焊接同心必须得用焊接夹具了,做简易的也可以的

网友:
楼主这个零件肯定是要做焊接工装定位的啊;否则无法保证同心

网友:
焊接工装。

网友:
做个工装,两个大圆盘,中间过长圆棒

网友B:
用借料划线方法

网友:
这种同心度要求不高,用工装可以保证。

网友:
用一根#10铁丝,打个弯,把准长,扣内孔,当圆规,配着焊。

网友:
量大了要上工装

网友:
没有工装,很难能达到法兰同心的

楼主:
求工装细节?

网友:
可以考虑做个圆盘中间带有定位销,嵌在圆筒内壁。

楼主:
跳动误差在10毫米内还是没关系的。求详细操作过程

网友:
要求同心可以改变一下结构换成螺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借料划线方法

能说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保证焊接同心必须得用焊接夹具了,做简易的也可以的

求焊接家具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焊接家具图

先把中间的圆盘和3个连接件焊接在一起,然后再和筛管焊接。夹具很简单的,中间圆盘使用中间孔定位再加一个旋转定位销,3个连接件用外形定位。
和筛管焊接时还是使用中间圆盘的孔定位,保证与筛管的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