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式换热器故障

楼主(2017-04-06):
我厂一板式换热器,这次投用后发现换热效果差,具体故障现象如图,我现场用测温枪测的温度分布图,请专家给判断下故障原因,是换热器结垢?还是隔板裂了?

网友:
你去海川化工论坛问一下。那里高手比较多

网友:
都有可能

网友:
其实两种原因都是有可能的,以其找原因,不如找对策;建议楼主这样解决:
(1)加大流量;(2)清洗板片;(3)加强过滤、净化水质;(4)定期清洁过滤器;(5)排除空气。

网友(2017-07-22):
1、堵住一个通道,用另一个通道试压,看看压力降不降,就知道是不是板片破,漏了。
2、测一测一个通道内有没有另一个通道的介质。
3、看看两个通道进出口的压力降

网友(2017-12-28):
我也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