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防尘罩是否要考虑排气

楼主(2017-04-06):
新设计一个结构需要油缸推动,现场粉尘较大,想给油缸活塞杆加防尘罩,行程长2米,现场师傅跟我说防尘罩要考虑排气,否则拉伸时防尘罩会靠到活塞杆上,请教各位大神,是否需要考虑排气?

网友:
做个普通的防尘罩密封不会太好吧?你是用柔性材料吗,怎么会靠到活塞杆上?

网友:
楼主用的丝杠防护罩?楼主的密封性这么好?
如果这样是要考虑排气。

网友:
防护罩一般制作完成后不会密封这么好的,可以用到处漏风来形容吧

网友:
我们一般用的橡胶防尘罩确实密封很不好,从没有听过还有专门做排气的。建议你这个罩子跟专业油缸厂家沟通,整体橡胶的护罩的话确实不透气,还是找干油缸的专家,他们比现场师傅更有经验,特殊结构要特殊对待,就看你这个油缸和工况特殊到什么程度。工程机械煤矿机械粉尘都很大,但没见哪个油缸必须带护套的,还必须带透气的。

网友:
你做的防护套里面没有像弹簧一样的钢丝骨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