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升降机求助

楼主(2017-04-06):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丝杠升降机的工作持续率?

如:最大许用功率是在环境温度为20℃,工作持续率为每小时20%

网友:
电机有工作持续率。

网友:
散热效率,如果有合适的散热和润滑,可以一直工作的

网友A:
因为蜗杆与涡轮在长期摩擦时会产生高温,你条件里面最大许用功率是在环境温度为20℃,这么低的温度需要增加油液降温才行;所以决定它的工作持续率有环境问题与润滑降低等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蜗杆与涡轮在长期摩擦时会产生高温,你条件里面最大许用功率是在环境温度为20℃,这么低的温度需要增加 ...

所以即使升降机受压,但涡轮蜗杆不相对运动,也算是机构的休息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