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组布置求分析

楼主(2017-04-06):
小车,焊接箱体,本来想镗铣出轴承座孔的。但现在为了成本,激光下料就带出来,然后焊接。
我的行走系统这样布置。
上面还有布置链传,么有画上去。

左右是对称的,圆柱滚子轴承。内圈卡死,外圈只卡一边。

总看起来怪怪的。
而且防尘不满意,外部的防尘只能通过轴承座和衬套间2mm左右的间隙。内部的没有想好怎么搞。

网友:
先不说行不行焊后换轴承就麻烦了

网友:
轴承坏了无法更换。

网友:
楼主参考下我们这边的轴系设计,因为从你问题上看,一句两句无法说清楚

网友A:
能否把轴承的定位改在另外一侧;
轴承定位一般遵循一端定位,一端自由的原则;

网友B:
你是立式的还是卧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把轴承的定位改在另外一侧;
轴承定位一般遵循一端定位,一端自由的原则;

我传的图没有标清楚
那是个轴承座。连接的箱体。箭头指的地方是轴承座。

箱体开始想着弄镗铣的。这样一根轴进去,左右可以游动一部分。
现在,箱体是焊接的,没有任何保证。我在考虑还用一根轴的话,够呛。‘
现在我想着,把轴分成两段。带链轮那段,用带双挡边的滚子轴承。轴承内外圈全部定位。链轮的位置精度就取决于箱体的变形量了。
另一边还是用单挡边滚子轴承。在紧固车轮时候,可以在轴向拉紧轴。余量全部留在联轴器内。留个3mm就差不多吧

这样,滚子轴承防尘就简单搞下,箱体内部,轴上夹紧个薄片。外部,轴承座与衬套间的3mm左右间隙得了。
 转速150r/min,感觉像在骗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立式的还是卧式的?

卧式的

网友(2022-02-22):
看你在这个图,能不能装上去还是个问题呢,其他的都是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