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打开STL的文件

楼主(2017-04-06):
请教高手,经过云扫描后,会形成一个STL格式的文档,如何用三维软件打开它。

网友:
文件 -打开

网友:
听说要用第三方软件。

网友:
CATIA 可以打开

网友:
犀牛。3Dmax   都可以打开   并编辑

网友:
打开SW,然后拖上去

网友:
一般软件都可以的,先新建一个空文件-文件-导入-STL;如图UG

网友(2018-01-08):
有官方的打开软件吗,sw是可以的,不过可以编辑吗?

网友:
三维软件都可以打开STL文件,3D打印机的切片软件当然也可以打开,并可以打印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