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加工圆形零件时做个固定V形固定块

楼主(2017-04-07):
加工一个圆形长筒不锈钢零件,直径100,长度250,车床加工完准备上四轴打孔铣槽,涉及好多角度所以还是觉得四轴方便。一头三爪夹,一头顶针顶住,因为材料难加工,而且有暴力钻等重切削,三爪的话夹住也就15毫米(要避让),所以考虑在中间位置放个V形块顶住,此做法是否合适,或者请教更好的办法。

   V形块设计个简单结构,因为理论尺寸毕竟是理论,实际打跳动以及正好接触的那个线最好可调节,要不比较麻烦,会的哥们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V形块的作用类似跟刀架,其必要性和你的零件弯曲刚度有关,

网友(点评):
一看你就没干过加工!车床是工件在旋转,跟刀架会和工件弯曲有关系,铣加工是刀具旋转,工件静止状态,何来弯曲关联?

网友(点评):
谁说零件静止就不会弯曲?!铣刀进给和车刀进给在弯曲方面性质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说的问题点是v型块和未加工零件的关系。楼下你理解错了。

网友:
V型块不能用的。

网友(点评):
为何?请说说理由 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V形块的作用类似跟刀架,其必要性和你的零件弯曲刚度有关,

l零件大概有20公斤重,我觉得力道挺大的 ,毕竟顶针只有那么点力道,这样整体刚性好点

网友:
可以,v型块底部加个可调节高度装置,一方面能往上托力能垫实,另一方面v型块能放正。

网友(点评):
点赞,好像这里都是光玩车床的多

网友(点评):
不客气的说,很多都没实战过。

网友:
V形块过定位了,除非给做成车床中心架一样的可调式,否则要么起不到作用,要么引起干涉。
这样的装夹,卡盘夹15mm基本也够了,主要看尾座的刚性,直径100长250的件,自身刚性足够了,一夹一顶,只要处理好,完全不需要其它辅助的支撑点。

网友(点评):
大家怎么都喜欢和车床联系在一起呢?楼主说的四轴一般指的是加工中心四轴,车床的四轴叫车铣复合。车加工理念和铣加工是两码事,不要用车的角度看问题。何况楼主上的图明显是加工中心干的。

网友(点评):
第一、各种装夹方式,有很多类同的地方,以车床夹具为例说明,有何不可?第二、我前面真的是在说车床吗?

网友(点评):
LZ这个问题用车削模型完全可以解释。车铣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网友(点评):
是的,加V形块的作用与中心架基本是相同的,需要处理的问题也是相同的,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四轴上有可能会有沿工件切向上的较大切削力。

网友(点评):
过定位在加工中并不是禁区,此过定位是为了增加整体装夹刚性。

网友(点评):
在这个案例中,如果真加V形块,会有一系列的问题,非常麻烦,而且没有什么实用效果。

网友(点评):
这类零件我之前干过,楼下你要是也干过就不会这么说了!

网友:
曾经在1米*3米车床上做过一个四吨重的工件,也是一夹一顶,记得中心孔是用5mm还是6mm的中心钻打到最大,其实最后的中心孔也比平时做小件大不了多少,就这样一个大家伙,照样做。
不要小看中心孔的支撑作用,那受力杠杠的,如果机床、尾座刚性好一些,中心孔处理好,楼主这个工件,一夹一顶装夹是没有刚性上的问题的,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铣的时候有切向切削力,要注意防止工件转动,

网友:
毕竟主要的切削力是单方向的,为方便调整结构配置,不必V形,用L块吧

网友:
做可以浮动的V型块,产品直径会造成过盈或者间隙,就失去支撑意义了

网友:
可以这样加强刚性,把V形从中间断开,用丝杠的方式,从两边接触工件,进行支撑。

网友:
我们工厂加工轴类键槽是采用一夹一顶的方式,轴长度300-600,直径100-200之间,但是不用V型块,V型块很容易产生间隙或者中心过高。我们采用螺旋千斤顶,上面再加压板。请供参考

网友:
螺旋千斤顶加压板是怎么个方式

网友:
可以不使用V型块的,楼主的暴力钻也不知道有多暴力,一般个暴力的是没有问题的,实在不行的话,可以使用个可调节的顶块轻轻顶一下即可

网友:
不建议使用V型块,如果楼主真心不放心,可以考虑螺杆和螺帽配合顶一下,但是转角度的时候记得拿开。
  还有一加一顶问题不大的,记得一加一顶做过直径2M*800长的工件,当时直径都已经超过最大加工直径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多此一举

网友:
不应暴力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