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什么方式的定位,方便附件支撑的安装?

楼主(2017-04-07):
       如上图,机柜内部左右两侧有数量间距不等的纵向支撑,前后有数量间距不等的横向支撑。图示只是其中的一种机柜,每种机柜的内部布置都不一样,如何设计一种简便的装配治具,方便这些位置不一的支撑安装,来保证装配的尺寸以及提高装配的效率。

网友A:
像型材的安装孔就好了,可以自由调节间距及高度

网友(点评):
两侧的型材立柱是有滑槽的,出厂前要按照客户要求的高度尺寸将支撑的间距安装到位,问题就是如何给工人做一个合适的治具,这样工人安装时直接使用治具定位,不用使尺子挨个量尺寸了。

网友:
可以参考物料架的支撑柱

网友B:
可参考的实物很多啊,路边电柜,超市货架等。

网友(点评):
问题是如何给工人做一个合适的治具,让工人安装时直接使用治具定位,不用使尺子挨个量尺寸了。

网友:
参照各种货架

网友:
看看建筑工地的脚手架!
是不是感觉玩爆了各种工装?

网友:
卧倒!这样可以让安装的面平放,效率可以大幅度提高。。

网友:
同意7# 同意

网友:
可不可以安装一个无级调节的功能?

网友C:
货柜上立柱是一排排的孔,横梁上面有插勾,想插哪个洞就插哪个洞,有点邪恶了。参考货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型材的安装孔就好了,可以自由调节间距及高度

两侧的型材立柱是有滑槽的,出厂前要按照客户要求的高度尺寸将支撑的间距安装到位,问题就是如何给工人做一个合适的治具,这样工人安装时直接使用治具定位,不用使尺子挨个量尺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参考的实物很多啊,路边电柜,超市货架等。

问题是如何给工人做一个合适的治具,让工人安装时直接使用治具定位,不用使尺子挨个量尺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货柜上立柱是一排排的孔,横梁上面有插勾,想插哪个洞就插哪个洞,有点邪恶了。参考货柜吧

不可以随便插,客户有尺寸要求的,出货前要按照客户要求装配好。这么多让工人挨个量尺寸或者数孔效率太低了,想做个治具提高效率。

网友D:
货柜的支撑结构就很好,可以借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货柜的支撑结构就很好,可以借鉴的

结构已经设计好了,问题是想设计一套治具来定位这些支撑的安装,提高生产线的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已经设计好了,问题是想设计一套治具来定位这些支撑的安装,提高生产线的效率。

以底面或者什么面作为基准,制作一把可调节的尺子,每次安装的时候先调节好,这样安装一种柜子数量多的时候就不用量来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