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三相异步电动机不论功率大小,额定转矩基本一样怎么回事?

楼主(2017-04-07):
不论功率大小,最大转矩基本一样??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负载大于2300N.M,岂不是没办法选了??我哪里理解有问题,请前辈们指点一下谢谢!!(变速当然可以达到,但超出最大负载很多,还是有问题)

网友:
这里的数据是比例,应该相当于过载系数,而不是真实转矩。

网友:
配减速机,以增加扭矩

网友:
没看到转速在变吗?

网友(点评):
当然注意了,是大侠不太重视别人问题了。楼下的前辈至少都看明白我的问题了

网友:
额定转矩不一样啊,只是堵转转矩/额定转矩的比例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哦谢谢前辈。请问机械手册上为什么不写电机的额定转矩呢?怎么查马达的额定功率谢谢

网友:
楼主最好看清楚了再问,明明写的是比值,

网友:
lZ为何的出此结论呢!那应是最大和额定转矩之比为2左右。

网友:
电机的“扭矩”,单位是 N·m(牛米)
计算公式是 T=9550 * P / n 。
P是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单位是千瓦(KW)
分母是额定转速n 单位是转每分 (r/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