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想招,这种传送零件,如何做到精准定位?(已更新上图)

楼主(2017-04-07):
如图,一个传送皮带,传送短纤维棒材。棒材长度分2种,要求每个棒子之间间距为5mm。车速100M/Min,有哪些可行方案呢?
补充:传送带截面为半圆槽子,宽度为60mm,传送轮直径40-50(空间狭小)。
欢迎大神们集思广益,给我点思路,谢谢!棒子很轻,由于车速比较高,经常难以保证5mm
自己想到的方案如图:

但是初步定位怎么弄,还没想好

网友:
传送带上加挡板。。。可行不

网友:
这个棒怎么放上去的?

网友:
用传送带精度很难保证

网友:
棒子很轻,由于车速比较高,经常难以保证5mm)----误差产生在那一阶段

网友:
如果单一规格到好办,问题是杂乱无章,只能另设置软控(气流?)来进行过程中纠偏吧

网友:
二次定位

网友A:
V型槽定位?带子没法保证,就用链条,把V槽固定在销轴上面。话说你的速度很快啊。。

网友:
带传动精度是有误差的,这个需要安装定位装置。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关键是速度太快了,还有干嘛不横着放,要竖着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V型槽定位?带子没法保证,就用链条,把V槽固定在销轴上面。话说你的速度很快啊。。

都说速度太快了,100m/min,约1.67m/s,这个速度真的很快吗?

网友:
上料的时候除非能保证物料能顶在输送带的前一个间隔上,否则,遇到图中的情况(假设物料从右往左输送),就卡住了。

网友:
输送带速度一般都控制在1m/s以下吧?

网友:
传送带要多精密

网友:
你这个前期上料也要很精确,,你怎么保证?